MAC 1466充电无论如何都是8%电量请指教

楼主(2016-12-29):
如题 今天接到客户一台1466 笔记本   充电头插上去有红色灯   无论如何都只能 充到8%   拔掉充电器就提示电池无电   这样的情况是不是  电池问题呢?有遇到过的 麻烦 说下  谢谢

网友:
  忘记上图啦

网友A:
建议先报个换电池的价格,换了也不行在修主板,电池还可以退回去,买个邮费险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建议先报个换电池的价格,换了也不行在修主板,电池还可以退回去,买个邮费险

这位兄弟 之前有遇到过没有呢    电池 我到时候会和客户说   主要是客户比较急 所以想 有遇到过这样情况的 朋友   取取经

网友:
苹果的机器不好修。观望中

网友:
拆下电池测测电池有没有电  没有的话电池坏

网友:
这种情况电池坏的可能信比较大

网友:
应该是电池问题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