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优派]
型号VA2746-LED

楼主(2016-12-29):
显示器程序完美亮机有图

YP VA2746.zip

ok

网友A:
板主 太客气了   我是看这里没人发 正好有两台显示器一样的  。就一台开不起。供电都正常,就把bios对换就好了 顺便把 程序 发上来      ,这显示器程序坏了是开不了机,同一故障就刷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板主 太客气了   我是看这里没人发 正好有两台显示器一样的  。就一台开不起。供电都正常,就把bios对换 ...

有时候想找个有用点的BIOS或者MCU程序,很难找到,所以有实例修复的程序,还是要好好褒奖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