逻辑板问题,引起白屏

楼主(2016-12-29):
    我接到这个显示器,上电白屏,用点屏的一点,还是白屏,完蛋了,逻辑板坏了,拆开逻辑板,测量以后发现一个黄色的钽电容和地(GND)通了,拆下这个电容,测量就是坏了,两头都通了,万用表蜂鸣档,怎么测都是滴滴滴的响。   难道是这个电容导致的白屏吗?    电容型号已上图  下面那个就是了

网友A:
是拆下来测的吗?

网友:
楼主换个来试试?

网友:
代换,试试看吧

网友B:
供电电容短路,那保险也肯定烧了,估计这俩换了就行了

网友C:
~~可能楼主拆除钽电容后,显示就正常了 呵呵

网友D:
那屏供电保险肯定也完了!!

网友:
结果呢,然后呢,

网友:
估计换了它就好了,,,,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拆下来测的吗?

是的   我用烙铁拆下来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供电电容短路,那保险也肯定烧了,估计这俩换了就行了

可是保险没烧呢   光那个电容烧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~~可能楼主拆除钽电容后,显示就正常了 呵呵

拆除了,还是白屏,还是那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那屏供电保险肯定也完了!!

屏供电保险丝没烧呢

网友:
用什么代换呢?找不到合适的

网友:
白屏,,没有屏供电会引起

网友:
那如果保险没烧,就得查屏供电了

网友:
拆下来测 打下屏供电对地

网友:
白屏  一般都是烧芯片了

网友:
解决了没有,解决了别忘了分享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