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小6插SIM卡就白苹果重启

楼主(2016-12-29):
修之前是有基带有串号,但是*#06#没串号,板子是摔过的
判断是基带第一排第三个点断线,就飞线接好了,然后*#06#出串号了
我把卡插进去,能识别运营商,但是马上就白苹果重启了,
我首先把2G功放拿了来判断哪路问题
结果一有4G也还是白苹果,我就在设置里把4G信号关了
结果步重启,也能识别运营商,说明能接收
现在就是不管2G  4G,只要有信号就白苹果重启
这个应该是发射部分的问题吧~~~
有哪位大神帮忙分析下呢~~~

网友A:
基带已经重置2遍,症状都还是一样~然后因为是港版的,还不能用电信卡测试~

网友:
摔过的应还有断线.

网友:
刷机看报错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基带已经重置2遍,症状都还是一样~然后因为是港版的,还不能用电信卡测试~

只能刷机一下,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只能刷机一下,看报错判断故障位置。

万一基带有问题刷不过去呢?
客户拿过来至少能开机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刷机看一下报什么错误吧

网友:
先换基带电源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万一基带有问题刷不过去呢?
客户拿过来至少能开机的。。。。。

你要说明情况啊。然后让客户决定啊。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你要说明情况啊。然后让客户决定啊。

额。。。不用稳压电源。。。用手机电池就好了。。。正常了~~~靠~

网友:
基带重植了三四次。。。。每次都是有基带有串号,就是插卡重启,最后想想有可能用手机电池就可以了
结果撞彩~~被我猜对了

网友:
还真是个疑难杂症啊 坐等答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额。。。不用稳压电源。。。用手机电池就好了。。。正常了~~~靠~

知道你修得想发火。靠就不用说出来啦,不文明。

网友:
手机最后是电池引起的重启吧

网友:
路过  学习了   受教了

网友:
还有问题的,别高兴太早了,B+漏电的,基带部分应该会发热

网友:
这多可以,,

网友:
电池是不是损坏引起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