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428不开机

楼主(2016-12-29):
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28,不开机,待机电流0.012,按开关不触发,拆机用万用表量开关没电压,无三五伏。硬盘下面电容拆了,BIOS也刷了还是一样,不知道什么问题了。

网友:
无待机供电吧!

网友:
这个待机电流不是COMS漏电,主要还是看待机那几个条件  找个图纸慢慢测吧

网友:
35v都没有,先修待机吧

网友:
这 个待机3 5V是开机后才出来的吧

网友:
送钱的机器,维修的都知道。

网友:
那就查之前的吧

网友:
最起码有个3V待机,5V有的机器是触发后出来的

网友:
这个主板好修不、太好修

网友:
查3 5v待机电压和ec待机条件是否正常

网友:
不是RTC电路问题,就先查待机3 5V。

网友:
查供电吧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