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l772进不了bios

楼主(2016-12-29):
论坛的各位老师你们好!
   自己有一台富士通hl772笔记本电脑,win10系统,运行中提示重装系统到100%,又反复重装系统100%,没法就想重装系统,退出系统后重启系统按f2进不了bios,多次都是这样。本人是一个电脑爱好者,知识浅薄,请论坛的老师们给以赐教,先谢谢了。

网友:
    自己已经解决,bios硬盘模式设置错误,改为dei模式就可以重装系统了。
注意:必须先拔下硬盘,再给bios放电恢复到出厂设置,后启动电脑再按f2建就可以进入bios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