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一体机B5040 秒亮BIOS

楼主(2016-12-29):
联想一体机B5040 秒亮BIOS  修改过. 绝对秒亮

网友:
IdeaCentre B5030(B5040、B560) O0BKTXXAUS

网友:
刚好需要。下个试试

网友:
版号多少???

网友(2017-02-25):
谢谢。正好需要

网友:
肯定亮吧亲?我很穷啊 不要骗人好不好?

网友(2017-04-07):
有谁试过吗

网友:
能点亮吧!!!!

网友:
下来不能用啊,退钱

网友(2017-06-07):
我的机器开机无显示。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

网友(2017-07-10):
试试这个,刚好手上有台这个型号的机子点不亮了,感谢分享

网友:
我的滴滴两声响

网友(2018-01-02):
谁试过啊 !!!!!!!!!!!!!!!!!

网友(2018-02-03):
刷了不亮机 原来是亮的

网友(2018-06-07):
只有桥的吗?EC的有没有 楼上的刷好没有过

网友A:
楼上那么多人下载试用了,就不能反馈一下好坏么?????
本人刚刚验证,楼主BIOS正常,开机秒亮!

网友(2018-07-09):
下来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(2018-08-10):
引用 网友A:
楼上那么多人下载试用了,就不能反馈一下好坏么?????
本人刚刚验证,楼主BIOS正常,开机秒亮!

兄弟,你刷得亮的是独显还是集显啊,板号多少?我的卡LOGO刷了不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上那么多人下载试用了,就不能反馈一下好坏么?????
本人刚刚验证,楼主BIOS正常,开机秒亮!

独显,N16P的好像,板号忘记记录了。

网友:
卡LOGO,大多数跟BIOS没关系。 桥、网卡等外设要排查

网友:
我的卡LOGO能进biso,不启动,不进PE,刷了OK秒亮

网友(2019-01-10):
已经验证,亮机快,是好的,放心下载

网友:
楼主的BIOS是好的。我的是开机不亮,CPU供电平台复位都已正常,SMBUS总线无波,表示没读内存不跑码。刷完了BIOS一样。我的机器是桥的问题,吹一下亮机了。主板上用的还是楼主的BIOS,BIOS是好的。

网友(2020-02-27):
卡logo刷了不知道行不行。。

网友:
谢谢一次搞定

网友(2020-03-30):
非常感谢,正好需要这个

网友(2020-04-29):
客户使用过程中意外断电,再开机就不能进系统,接硬盘卡log,刷这个正常了

网友(2020-10-01):
是秒亮 风扇狂转

网友:
试试  我的不显示。。  刷一下看看能不能亮

网友(2021-05-15):
这个好像靠谱  刷个试试吧

网友:
下个试试,报警不显

网友(2024-04-14):
这个可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