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A1466 2013年

楼主(2016-12-29):
不插电池,用充电器插上自动开机,一切正常,系统正常关机后,再开就不触发了,进系统一切正常 只有没电池的情况下插外接电源能自动触发,关机后就不能触发了,这个是不是通病 看见论坛有几列 ,是不是IO问题啊 不敢动手 有大神修过的没。给小弟一点经验

网友:
开关按下也有反映 ,SMC_RESET_L 信号有3.3V 应该是正常的直接通IO里面的,我的是五位直流电源 待机0.0082 按下开关就掉到0.0050又上到0.0110左右 2秒又跳回0.0082 不知道是不是IO没发出什么信号 或者IO程序坏了 各位大神有什么建议

网友:
这个应该就是EC这边的问题了

网友:
查查EC  的六大条件吧

网友:
线换EC试试嘛

网友A:
换了 EC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是触摸板线歪了 唉走错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了 EC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是触摸板线歪了 唉走错路

触摸板线歪了??这也行   你怎么不排除外设啊   这情况早把外设全去除了在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触摸板线歪了??这也行   你怎么不排除外设啊   这情况早把外设全去除了在看

刚刚开始 我换了键盘试过还是一样,然后上论坛找到有2个人情况跟我一样,我以为是通病。真的太蠢了 换了才去检查线 然后解决了 线歪了导致粘到一起了吧 弄正了就好了

网友:
这个板不插键盘在主板开机能开不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换了 EC还是不行 最后发现是触摸板线歪了 唉走错路

歪了进系统也可以用吗 你不是说进系统都正常吗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歪了进系统也可以用吗 你不是说进系统都正常吗

也能进系统 一切正常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能进系统 一切正常

这么奇怪啊 郁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