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内存维修]
宇瞻二代667 1G内存开机长响报警,热插不显示

楼主(2016-12-29):
原因是我之前修改SPD后刷SPD失败,走一半停止,重启主板长响,热插什么软件也不显示这块内存,还能修吗。内存条外观什么事情也没有,测量阻值跟另一块好的一样。求助怎么才能显示刷SPD  谢谢

网友:
换一个SPD后再热刷,你的SPD死了。

网友:
二代内存都不值钱换条就算

网友:
换个空白的SPD芯片,再把你原来保存的原版SPD刷进去,实在不行就只能用编程器+SPD刷写座来伺候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