映泰H61MLC2 触发风扇转停通病秒杀

楼主(2016-12-29):
开机风扇转停,可以继续开机,但一直转停,V_CPU_VCCIO 不满足
TU1 芝麻三极管 拆掉,或者换一个, 见坛子里也好几个相同的毛病,已经是通病了,大家见到了就秒杀拿钱吧

网友A:
楼主有研究这个三极管到底是管什么用的吗?

网友:
不好意思  我理解错了  我以为可以正常开机  只是风扇转停  丢人

网友:
cpu供电开启信号的管子

网友:
这个板子还有一个通病是 CPU供电开启脚的分压电阻变质 导致EN为7V多  下拉电阻变质了

网友:
有图纸,也可以分析一下这个管子的作用

网友:
想看看是图纸上的哪个管子

网友:
cpu供电开启的转换管啊

网友:
呵呵。就喜欢有通病的板子。 。省时。拿钱快。 。。

网友:
收藏了,以备用

网友:
有通病的板子连图纸也不用看了

网友:
焊的没我好,技术却比我好,我有啥用?

网友:
它是CPU的1.05伏供电吧,那个三极管不良没电压输出缺电压掉电

网友:
映泰主板这样的问题我遇见了好几次,算得上是通病了,

网友:
通病好啊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有研究这个三极管到底是管什么用的吗?

控制VCORE_EN 的开启,  CPU核心电压的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控制VCORE_EN 的开启,  CPU核心电压的开关

好的,谢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