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5S换硬盘刷机itunes报错40,爱思说无效的序列号

楼主(2016-12-29):
硬盘的淘宝买的,商家代写的序列号。请教大神这种情况是硬盘没焊好还是怎样
另外问一下,哪有免费又靠谱的用串号查序列号的网站,谢谢!

网友A:
没焊好,或者是硬盘是坏的。

网友B:
硬盘的焊点  比较大  没焊好的几率小吧  多数是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硬盘的焊点  比较大  没焊好的几率小吧  多数是坏了

命苦啊,刚买的硬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没焊好,或者是硬盘是坏的。

焊来焊去还是报40

网友D:
淘宝买的硬盘真的不太靠谱,很多是坏的,估计你的也是坏的吧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焊来焊去还是报40

你把硬盘的焊点打值一下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淘宝买的硬盘真的不太靠谱,很多是坏的,估计你的也是坏的吧

这种东西看人品。

网友E:
测试架一定要买的   64位硬盘已经遇到几个坏的了 TB就买过2个还都是坏的
前天搞了个6S扩64,一直报错4014,吓我一身冷汗,装回原机OK,又让上家发了硬盘
祈祷明天秒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你把硬盘的焊点打值一下看看。

阻值是正常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测试架一定要买的   64位硬盘已经遇到几个坏的了 TB就买过2个还都是坏的
前天搞了个6S扩64,一直报错40 ...

我也估计硬盘有问题

网友:
那就是买到坏的硬盘芯片啦。

网友:
5S最近很奇怪,写完硬盘后,一定要再修复一下,要不然刷机刷不进去。我也是反复测试才发现这个问题的。估计这个卖家也是根据以往的经验给你写完底层就完事了。你现在这个再找人修复一下就应该可以了。

网友:
肯定是卖硬盘的眼皮大瞎,吧O写成0了,呵呵,我上次就碰到过i写成1了,蠢得死的卖硬盘的卖家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