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6P无法添加指纹

楼主(2016-12-29):
机器无拆无修、忽然就指纹无法识别touch ID失败
指纹接口:阻值全部正常;供电16.5v 3v 也全部正常!
1:指纹添加项目正常
一添加就无法识别
2:主页面里面轻轻触摸指纹两下桌面会下层一半屏幕、

有碰到过吗?

网友:
在刷机中!进dfu居然刷不了

网友A:
m1脚相连阻值可正常?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m1脚相连阻值可正常?

刷机解决!DFU模式自动退出到开机模式!连接iTunes恢复iPhone解决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。刷机一下就可以了。抹掉还不行。一定得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刷机解决!DFU模式自动退出到开机模式!连接iTunes恢复iPhone解决

呵呵,这个问题简单刷机就解决了

网友:
看看也涨经验啊

网友:
能够半屏操作说明指纹是OK的,都这个故障还是第一次遇到

网友:
直都正常,刷机试试吧,可能是系统有问题啦。

网友:
坐等高手解决

网友:
主页面里面轻轻触摸指纹两下桌面会下层一半屏幕   是进入单手模式这个功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