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l510实验证明RT8208可以代换rt8204

楼主(2016-12-29):
接同行一台sl510不通电。本机器三个故障点 ,听我慢慢道来本来没打算发帖的也没拍图凑合看吧
测量公共点供电无短路, 3.3v, 5v, 3v阻值偏低,直接上电 发现主芯片7脚ldo输出0.37v 测得6脚vin 19.5v正常, 4脚开启电压正常断电打7脚ldo阻值130欧姆不短路, 直接料板拆了一个tps 51427换好 , 测7脚对地恢复400多欧了 没插纽扣电池上电自动触发0.36掉电0.28  测试3.3v 5v 正常输出。
反复上电测试 待机0.28不正常肯定后继有短路 13脚pr154发烫拆掉后芯片对地短路了,找了一堆料板也没找到RT8204在论坛搜了一圈就看到一个说rt8202能代换的后来他又说rt8208也可以,正好前段时间有在月饼老师手里买了几块料板上面有一个rt8208代换试试吧,换好后不触发了,有点怀疑是不是不能代换,但是触发也与它没关系啊,把它拆掉换上原来rt8204坏的 还是不触发 确定芯片应该是没问题了果断在换回来 修不触发测量ec有收到开关信号NBSWON#也有发出DNBSWON#,rsmrst#,正常 acin正常直接查南桥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有压差 1脚0.45 一脚0.33   感觉也正常接着用示波器打了一下没波形 可能示波器没调好自动调节还是没波形这时测量ec旁边晶振波形漂亮出来了, 在测试南桥的还是没有波形故障锁定找料板换上 ,通电触发0.9 1.1跳变正常接屏正常显示。 这是换下来的芯片 当然中间走了一点弯路  事实证明rt8208可以代换rt8204望各位师傅加分是真的。。。

网友:
32.768Mhz也有问题?不起振?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先加分吧,不过好像没怎么看懂

网友:
这个经验值得学习

网友:
正常使用同时给你遇到几个故障你真“走运‘

网友:
晶振有压差一般都不怀疑它了,还好有波波

网友:
所有机子都能代换吗?

网友:
一般脚位定义差不多就直接网上干