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H61M_DS2 1.0掉电重启

楼主(2016-12-29):
今天接到一块技嘉主板掉电重启,拔掉内存也是,去掉cpu也是,换了cpu也是,打阻值都正常没有短路,上电瞬间有电压cpu1.0几伏内存1.5几其他的电压都正常,兑换,blos,也是无果,怎么查

网友:
求助,各位大神帮帮忙

网友A:
掉电查一下那几个电压检测信号,,io检测的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掉电查一下那几个电压检测信号,,io检测的

IO检查的什么信号 多少脚

网友:
兑换BIOS无果,LZ可以到技嘉官网下一个最新的BIOS刷,先排除BIOS问题

网友:
掉电的时候查下pcie有复位没有  有的话刷bios、没有就查vccsa pll vtt pg之类的  也可以直接短接绿色线  然后量电  我就知道这些

网友:
刷bios  查spd

网友:
很明显CPU供电不正常,缺电压啊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IO检查的什么信号 多少脚

看图纸啊,,一般都是vin0  vin1  vin2什么的

网友:
上楼说的就是IO上的检测电压

网友:
可以修好的,一个地方一个地方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图纸啊,,一般都是vin0  vin1  vin2什么的

好 下次晓得了

网友:
测PCIE有无复位,没有就查12V 5V检测脚以及ATXPG

网友:
感谢楼主谢谢分享给大家

网友:
好帖子,支持原创,支持技术贴

网友:
加焊南桥试试

网友:
路过观望中  希望有能人志士来解答  一边学习

网友:
先检查ATX座各电压对地阻值是否正常,如有短路就查所连接的贴片电容、排阻等,还要检查IO,检测电压的线路。

网友:
楼主供电正常 查时钟  然后查复位

网友:
量量PCI a11脚可有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