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PCG-71212T,m961——MBX-224,开机无显,求助!!

楼主(2016-12-29):
顾客拿过来说 开不了机,报完价就让顾客走了,不触发 ,bios 1脚断线,直接飞线,现在可以触发 电流 0.0096-1.1-1.25——1.39——1.75——1.62掉到待机,加焊过显卡无果,外切无显,内屏一样,示波器已经跑过内存,显卡没发热,供电什么都是正常的,pcie 单路无时钟,复位正常3.3v,该测的pg都有了,不知道咋搞了,求大神指导,小白不甚感激了,之前看过论坛发过,貌似也没解决的

网友A:
刷个BIOS试试,。前两天也碰到一个BIOS断线的,,补好线后,,刷了个BIOS才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个BIOS试试,。前两天也碰到一个BIOS断线的,,补好线后,,刷了个BIOS才好的

刷过两个了

网友B:
老这个电流好像不跑码啊,刷个程序试试呗

网友:
应该先刷个资料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老这个电流好像不跑码啊,刷个程序试试呗

刷过了 还是一个样

网友:
电脑可以了   还是bios问题了 刷了好几个才可以

网友:
在刷个BIOS 试试吧。

网友C:
测测edid有没有波形

网友:
显卡不行 换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测edid有没有波形

电脑已经可以了

网友:
电脑可以了

网友:
显卡不行 不

网友:
换个新BIOS    ,可能坏了

网友:
开机掉电看一下散热好不好,再不行刷一下BIOS试一试

网友:
先刷个资料试试

网友:
搞好了?啥问题呀

网友:
分享一下经验吧

网友:
哦,高手呀 学习了

网友:
我手头有一个开机1.50不动。显卡加焊重置都一样。

网友(2017-02-12):
我的mbx-224与你的现象一样。把BIOS发一下可以吗。

网友:
我的mbx-224与你的现象一样。把BIOS发一下可以吗。也是刷了几个BIOS都没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