欧迈斯outmass21.5显示器,鬼脸

楼主(2016-12-29):
用的屏是lg的,换各类通用板,各种程序均是鬼脸,郁闷查屏参,没问题双8位30片插屏线,很平常的机器1920@1080分辨率,用了俩小时终于搞定。原机一个3v3,给屏供电,就那个1117带不动负载,换之OK。担心用不长时间,在外围加了一个大的稳压块12to5  3.3棒棒哒

网友:
据说用的苹果一体机的屏幕,有些高大上呢,本文拆掉1117换的稳压模块,有点激动,语无伦次了

网友:
加的模块是dc-dc的大板子?

网友A:
1117是驱动板上的1117吗

网友:
三端稳压器出问题是常见现象

网友:
逻辑板上的3.3供电功耗不是很大一般按原来的换就行,如果想大些可用1804代换

网友B:
找到问题就是王道---是怎么发现1117的3.3v负载不良的?

网友C:
屏供电是5伏吧,3.3伏是芯片供电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找到问题就是王道---是怎么发现1117的3.3v负载不良的?

接3v3开机指示灯闪烁,因为屏线一个是黑色接过去,以为是di线,就没管他,直接去掉竟然开机了,装上屏,鬼脸伴随雾蒙蒙,第一感觉屏坏,不死心,换个驱动板试试。没雾了,只是鬼脸,感觉屏参不对,换程序,n个程序。还是这俩情况。判断屏坏,鼓捣1个多小时了,跟客户说屏坏,一分钱拿不到,再试试呗,随手拿mf47指针表测,焊接黑色屏线的那端,蜂鸣器档测试,对地有蜂鸣,测另一端,蜂鸣器声音有点尖,奇怪,拿数字表测,不通。赶紧上电测电压,黑色线接到3v3了,不是地。屏线右边3根是红色,5v供电,第四根是3v3,按经验黑是di,蓝白是信号。红是供电。不管了,直接换个3端稳压,开机。画面好了,为了稳定直接从12v接一个dctodc小板,尽量别返修。试机一小时,nopronlem,收工,明天收钱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屏供电是5伏吧,3.3伏是芯片供电。

可以这样理解不此屏是,3v3  5v双供电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1117是驱动板上的1117吗

是驱动板上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