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 5s 屏幕能修吗

楼主(2016-12-30):
(图片)

网友:
应该是屏不行了

网友A:
看样子大多数是不可以修了,你可以换屏幕上的芯片试一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样子大多数是不可以修了,你可以换屏幕上的芯片试一下

你的意思是拆IC试一下吗?我估计是排线问题吧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就是屏幕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