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反复重启,音量+键不能用故障维修

楼主(2016-12-30):
iPhone6反复重启,音量+键不能用故障维修

  【机器型号】:iPhone6

  【故障现象】:反复重启,音量+键不能用

  【维修过程】:

  接修一台iPhone6,客户描述故障为反复重启,音量+键不能用,测量CPU到逻辑码片有一根线断线,取下CPU补线修复。后面客户又反映以前音量+键也不能用,测量音量排座发现音量+触点对地无穷大。

  首先测量排座背后相连的电感,电感正常,电感出来之后直接与电源IC和CPU相连。

  通过点位图发现该焊点在CPU第三排不容易直接引线出来飞线,就找了个空板沿着排座刮开线路,发现走线在上部拐角的地方有布线,想着可能是以前摔得比较严重或者上家拆机的时候没有拆过这地方,直接再把板子刮开,果然有断线。

图1 iPhone6音量+键不能用维修

图2 iPhone6音量+键不能用维修

图3 iPhone6音量+键不能用维修

图4 iPhone6音量+键不能用维修

  测量断线一端有阻值另一端无穷大,飞上导线,测量排座阻值正常,到此修复。

  过程异常艰辛啊!

图5 iPhone6音量+键不能用维修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  本文作者:(迅维快修)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,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、电脑/笔记本板卡、数据恢复、平板等维修业务。

  咨询QQ:2867126052  417880767

  地址:深圳市宝安区福海街道宝安大道6348号福永商会信息大厦一楼 A009 迅维快修深圳旗舰店

  电脑维修公众号:weixiuhao123 迅维网公众号: xinxunwei

网友:
专业维修店,还有废板可以研究着修,羡慕

网友A:
迅维实体店维修手机?

网友:
绝对要超高手工才能搞定

网友:
看来修手机很多时候要刮板才行,手工要求高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迅维实体店维修手机?

是的,这是迅维网实体的维修店铺,又搞不定的机器可以发去试一下

网友:
用废挖开查找线路

网友:
你们都是高手

网友:
我想知道反复重启是怎么查到CPU到逻辑码片断线了?

网友:
技术强大的支持造就维修国度的神话

网友:
这刮骨疗伤技术太厉害啦。

网友:
高手分析精准速修,

网友:
高高手,做u不眨眼啊。后面判断也准确。手工牛了

网友:
好技术,版主要收徒弟吗

网友:
一样上次接了台音量加 无法使用的,测到电感 电容都没阻值。直接通向CPU了,没办法放弃了。

网友:
这个确实搞得好,说得是简单,但是检测应该是特别的难.

网友:
我有台6p换了ic灯控之后 开手电筒后自动关机 手电筒还亮着耗完电插电后开机闪光灯不亮 拍照能显示但拍了保存不了前置就行 一段时间后自动关机无法开机什么原因

网友:
大师搞的真漂亮!

网友:
电路基础扎实,思路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