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61和r400的bios可以互换么?

楼主(2016-12-30):
想bios下改下,禁独显。如,有的机器,就bios就没有这个选项。我手上有2块主板,其中,一块上写:1298mr05  而另外一块,则除了made in china别的就没有了。前面可以搜索到是r61,而后面的,就算想刷bios,都不知道刷什么型号的。该主板,必须要看到电脑么?我感觉这些主板,拆机下来,都一个样了。呵呵另外,请教下,有的主板没有bios禁止独显,还有显卡切换的功能(我手上的这块,就只有选择默认显卡。我选择了集显,没鸟用,开机还是花)

我想刷bios,然而,我也不知道刷什么样的。请教下。

网友:
R400与T400通用

网友:
T61和T400应该不通用

网友A:
不通用的,T400可以禁用独立,T61不可以

网友:
这个肯定不通用了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通用的,T400可以禁用独立,T61不可以

就需要你这样的回复的。呵呵,那个,我只记得一个400的。具体是r400还是t400可以禁止,我倒是忘记了。呵呵。你还有印象,这类的显卡容易坏的,可以bios禁止的型号么。你说t400可以禁止。那么r400可以禁止么。?上面有人说r400和t400bios一样。而我手上的这块主板,连个版号都没有。我只能靠着印象,t400.里面却没有禁止的选项。

网友C:
不可以的,BIOS大小应是一样的,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可以的,BIOS大小应是一样的,

应该说,芯片组不一样。我看了下,t61的是965的被北桥。t400的则是gm45的桥。芯片组不一样,应该不能通用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就需要你这样的回复的。呵呵,那个,我只记得一个400的。具体是r400还是t400可以禁止,我倒是忘记了。呵 ...

T400和R400的板子 一模一样

网友:
干嘛要换?这个bios坏的不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