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思路分析

楼主(2016-12-30):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思路分析

  机器型号:iPhone6

  故障现象: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

  维修过程: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1

  ①通常U1700不正常工作和损坏会引起不连联机、不充电、蓝屏重启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2

  元件标注彩图: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3

  这样的情况下,就需要主查PP3VO_TRISTAR、PP1V8 _SDRAM这两个是由主电源的G18脚J1脚提供输出供电的,如果没有就查主电源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4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5

  相应的电路通路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6

  ②PP3V3_ACC是由U1703的PP_VCC_MAIN产生为3.3V,在日常维修中,U1703损坏的机率相对比较高的。

  首先要测量阻值是否正常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7

  ③检查U1700复位信号也就是E4脚复位有无1.8V,如果没有可以直接飞线接电压1.8V,或者测试电容C1738判断好坏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8

  关于另一个故障,不充电的维修思路:

  检查U1700的F6脚和Q1701的2脚之间有没有断线,如果断线直接可飞线不影响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9

  没有断线的话就检查2脚有无5V输出,如果没有的话再查Q1701的三脚有无5V电压输入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10

  如果Q1701的三脚有5V而2脚没有5V,那就可以确认是Q1701损坏,Q1701的三脚没有5V电压的话,就要考虑到尾插座子和排线等。

iPhone6蓝屏重启 不充电 不联机维修 图11

  相关阅读:

  iPhone6手机专题帖: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30310-1-1.html

(本文内容来自今日头条)

网友:
写的这么详细,小白都可以看懂了,

网友:
昨天刚在头条上看过了

网友A:
②PP3V3_ACC是由U1703的PP_VCC_MAIN产生为3.3V,在日常维修中,U1703损坏的机率相对比较高的。

  首先要测量阻值是否正常

你在逗我们么,主板上都没有U1703这个零件。何来的损坏

网友:
帖子虽为转载的,但写得很详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②PP3V3_ACC是由U1703的PP_VCC_MAIN产生为3.3V,在日常维修中,U1703损坏的机率相对比较高的。

  首先 ...

     有啊,你搜索不正确。说得没错啊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啊,你搜索不正确。说得没错啊。
主板上面是没有这个零件的。。

网友:
写的真详细,厉害

网友:
楼主好人 感谢感谢

网友:
二贴分析清楚易于学以致用修手机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