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402CA进水奇怪故障

楼主(2016-12-30):
此板进水,清理干净后,能开机显示,但是关机后再重启掉电保护。现在发现把BIOS电池拿下,接上电源,开机能显示,关机重启就无显掉电,无集显供电,拔掉供电等一会再插上开机又能显示,再关机重启又掉电,周而复始,请教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?

网友A:
建议进水位置的电子元件全部换掉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建议进水位置的电子元件全部换掉

问题是断电后能正常开机啊

网友:
进水位置 可能电阻之类阻值有变化了

网友:
进水机器感觉是最好修的

网友:
rtc电路先查一下看,正常则南桥加焊一下,加焊不行就无铅摇动一下

网友:
重点还是在进水位置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问题是断电后能正常开机啊

电容电阻进水会变质,变质之后出现什么情况都有可能

网友:
还是不稳定,看一下进水部分有没有虚焊的问题吧

网友:
进水之后这问题还是进水那块儿的事

网友C:
仔细看进水部分 可能有腐蚀断脚之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仔细看进水部分 可能有腐蚀断脚之类的

这个还真没有

网友:
现在的情况是只要把CMOS清空后就能正常启动

网友:
可能是哪里漏电了吧

网友:
这两天有事没有检测了,明天刷个BIOS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