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710vZ14 插vga就暗屏

楼主(2016-12-30):
是bios问题吗
暗屏

网友:
未必,先检查VGA接口。清空24C08.

网友:
试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?

网友:
应该不是,VGA线有没有问题?VGA接口有没有问题?先硬后软嘛。

网友:
你可能是接口有问题,,,,

网友:
换根vga线试试吧

网友:
一般是程序的问题 你还是先看看VGA接口附件电阻二极管

网友:
换程序还是一样就是驱动板问题

网友:
行场信号 正常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