急 淘宝等下单 求确认 求推荐 求打醒 欢迎各家秀 有你更精彩

楼主(2016-12-30):
自制一个灯泡测试电源 即是交流输入串入一个灯泡。。然后连接一个插座。。 插座供测试电源或负载
1 灯泡需要那几种w数

2开关处用空开还是漏保 1P 2P 用多少A  用什么品牌

3插座是我打算选带一个开关的,请问此开关是控制插座,还是短路灯泡,变成正常的模式

4谁给我个更好的建议或更合理的电路 最好能带指示灯

我打算用一块木板把他们组合起来,可靠吗

一直想做 一直没抽出时间  这次难得回老家一次 打算静下来心 好好做一个

津民空开
https://item.taobao.com/item.htm ... 3229&app=chrome
价格不贵 就是不知道靠谱不

网友A:
@ss456er12004

@snakezjp
@张定文

@zxwzhm888

@付吕剑武

老司机来给个建议

网友B:
1.灯泡60-100w, 2.漏电保安开关2p 为好 10A  3.控制灯泡的接入和短路

网友A:
讨论一个小问题
LN线互换是不是更安全 比如更换灯泡的时候
当然  插座还是遵循左零右火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@ss456er12004

@snakezjp

1、灯泡处借一灯口,可根据需要更换不同功率灯泡;2、开关用2P,20A漏保;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1.灯泡60-100w, 2.漏电保安开关2p 为好 10A  3.控制灯泡的接入和短路

多谢指点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讨论一个小问题
LN线互换是不是更安全 比如更换灯泡的时候
当然  插座还是遵循左零右火

断开漏电开关后,更换灯泡

网友:
这个图 好啊 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讨论一个小问题
LN线互换是不是更安全 比如更换灯泡的时候
当然  插座还是遵循左零右火

这个 好像是没有严格的要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1、灯泡处借一灯口,可根据需要更换不同功率灯泡;2、开关用2P,20A漏保;

这个 建议 太好了 学习了
被动是PFC 60W 就可以了
主动PFC 用100W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@ss456er12004

@snakezjp

最关键就是把灯泡串到电路中,短路的时候,起到限制电流的作用,其他的可以自由发挥。

网友:
找个好点的电工问一下就行了,上来问修电子。。。。   木板是不大安全的(干燥时绝缘,受潮时漏电!!),你修电源时碰到短路总会有火花的吧,你说有没可能点着木板呀? 最好找个PVC之类的10或12位开关箱,装一个2P的16A漏电开关,火线出来后接一个10或6A的单极空气开关,空气开关后再接上86型的开关二三插座的开关才到86型的卡口灯座--- 插座,这样就美观又完全看不到电线了。插座可用二位开关二三插座,220V的指示灯自己在开关箱盖上加装就行。 空气开关如论牌子最好和最贵的是施耐德或ABB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