双硬盘困扰我很久的一个问题,请教

楼主(2016-12-30):
请教:
固态盘做系统盘,机械盘做存储盘。
经常性第一启动变成机械盘,是什么原因? 有什么解决方法吗?
注:1.主板端SATA接口系统盘插在第一口。
2.机子是新机子,排除了BIOS信息保存不住的情况。
补充内容 (2017-1-4 17:55):
是顾客用了几个月后出现的现象
解决方法
硬盘

网友:
先把机械硬盘拔下来,在固态上装上系统,然后再把固态接上。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