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H81M REV:1.0 内存报警

楼主(2016-12-30):
IH81M REV:1.0 内存报警 电压全部正常 有谁碰到过这问题 求指点
问题

网友:
内存槽168脚的复位电压有没有?

网友:
确定电压全部正常?如果全部正常你还是换吧。

网友:
刷BIOS试试

网友:
看是否有断线 SPD 不行刷一个BIOS 试试

网友:
先刷BIOS,查内存工作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