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机维修论坛

楼主(2016-12-30):
最早不开机,电源3.3短路,换了电源正常了,开机不显示,检测为D8228
二极管
坏了,换了能开机一切都正常了,然后开机测试,用了一会电越来越少,请问各位大神能显示充电图标,不充电,换了电池也一样,是什么原因啊
不开机

网友:
不充电一般是充电管损坏,先查一下充电电路,再更换吧保险

网友:
电源芯片问题,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这种问题多数为电源芯片损坏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