GA-G41LMT-S2 USB不能用的维修

楼主(2016-12-30):
    一块GA-G41LMT-S2主板的问题比较诡异,USB接口不进PE或系统可以用,用U盘也可以进PE,但进去后却找不到USB设备,U盘,USB鼠标都不认。
    各接口打值都正常,打开图纸,时钟的12脚为USBCLK48,测电压为1.5V正常。
此脚通过R42进入南桥,南桥动不了先不管,再往下测与USB有关的信号和电压。
轮到USBOC这个电压,分前和后
前边没装,
后边由LR34LR35两个电阻分压所得,按分压公式计算应为3.3V左右,实测0V
拆下2个电阻测阻值为148K269K,也算正常,因为我的万用表不咋地,有误差也正常。从料板拆2 个上去,此板修复。

网友A:
电阻正常为什么还换

网友:
楼主查的很细心,以前遇到这问题都会列为不稳定的故障,会慢慢修,急的话就直接说是南桥坏了,以后我也会去查下这个信号,谢谢楼主的分享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电阻正常为什么还换

阻值正常不一定说明是好的,有可能不稳定什么的,我遇到很多测阻值好的,但是机子就是换了电阻就好的例子了

网友:
这个测阻值可能正常但是加上负载能力就不行了功耗下降了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