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70掉电维修

楼主(2016-12-30):
大前天同行送来一个本子,说是客人才从网上交换的,还不到一个月,现在不开机了,修一下,板号111图。我拆开一看确实不开机,量了待机都有,按开关,无反应,用表笔触发222图中的第7脚,也无反应,后来又用表笔触发图333中的D23的1脚,可以上电显示了,后来一查开关排线的座子,67两脚焊点断裂,后来飞线接上即可,如图444.然后直接组装整机测试,前天测了一天没问题,昨天上午同行说要取机,我说再拿出来试一下,妈的,开机一会就掉电,有时不到系统就掉,有时进系统掉,我擦,真郁闷。又拆机,用祼机点,也不行,这个不定时掉电很头痛啊,于是换内存,换硬盘,换CPU,刷BIOS,都试了,还是一样的不行,实在是一筹莫展啊,早上来用放大镜一个一个元件的看,看到U27时,发现第10脚的焊盘掉了,如图555,边有还有一个电容掉了,找到图纸与点位如图,如图666和图777,一量,发现10脚与EC不开路的,于是飞线,装机,现在还在测试,没发现掉电。实在感叹,网上交换主板,不懂的人最好不要交换,交换主板都是修过,望各位同行注意。

网友A:
厉害。。修好了  飞线

网友B:
这个故障很隐秘。一般查不到啊,恭喜楼主

网友:
厉害了  我的锅

网友C:
看文字还要拉下来对图,好累啊

网友:
强,我是来学习的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厉害。。修好了  飞线

强,我是来学习的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故障很隐秘。一般查不到啊,恭喜楼主

强,我是来学习的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看文字还要拉下来对图,好累啊

强,我是来学习的不错

骑龙虾去潇洒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看文字还要拉下来对图

网友:
厉害了 我的哥

网友:
这个明显是进水机来的·······

网友:
一个温控?????????

网友:
嗯,现在网上交换主板不靠谱啊。。

网友:
交换主板的坑的很 ,能修好就说能交换,修不好退回来给你修的乱七八糟!

网友:
能修就修,修不了单购,交换不靠谱

网友:
请问楼主,U27第10脚焊盘掉了,而它与EC必须要相通,这个时候,飞线,一头接在EC的引脚上,那另一头是接在U27芯片的第10脚上,还是掉点的焊盘上呢,能回答一下吗?

网友:
这个U27是什么,有什么用的?

网友:
看一下文字拉一下图,哈哈,修好就好,交换就一坑

网友:
是啊。而且这些修过的板子 还比较便宜。还可以对发。整的客户说我们贵。。

网友:
客户就是这样 看价不看货的

网友:
交换主板的都是坑货 ,能修好就说能交换,修不好退回来给发你块乱七八糟的板子

网友:
淘宝交换的也要注意,好多是返修ok的,不稳定

网友:
从来就不相信交换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