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1278 板号820-2936-b开机掉电

楼主(2016-12-30):
开机电流到0.1几掉电,发现,此机不充电,此机不充电有通病,测R7052和R7051没有问题,后经检测,保护隔离Q7080没有完全导通,测发现控制级电压为16V,控制级通过R7080和R7081连接到ISL6259AHRTZ受控于26脚, 问题就在于此,更换充电芯片几个,结果一样,当断开R7020,控制级电压为6V多一点,此时Q7080完全导通,电压正常,当只断开Q7030时,Q7080控制级电压再次为高,不完全导通,开始怀疑R7020和Q7030中间有问题,取掉中间所有的电容,结果一样, 充电芯片,第二脚DCIN 16V正常,第三脚3.8V正常,19脚和20脚5v正常,现在不知道怎样解决,求指教!

网友:
R7020的检流电阻,和电容我都断开了,还是一样的结果

网友:
苹果修的少,坐等楼主结果

网友:
时序不对的

网友:
苹果公共点电压是降压

网友:
厉害 苹果不好修

网友:
苹果接触的比较少,一般自然损坏的较少吧??看看有没有断线 或者进水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