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飞利浦]
飞利浦170s7求判断,只有顶部有一根白线

楼主(2016-12-30):
帮邻居修的显示屏,之前是用两个多小时就'黑屏'。
我拿回来点几个小时后发现不是全黑,屏不显示,只剩下顶部的白线,屏的第一行,不注意还看不见。背光灯是有的(不插屏排线就白屏)
然后我就直接换驱动板上的电容,手里没小容量电容换的1000uF大电容,换了一半上机试试,
结果连两小时的过度都没了,通电直接亮顶部的白线。然后换回旧电容也没变回去
我蒙圈了,请指导下什么地方出问题了。千万别是屏电路

网友:
强,我是来学习的不错

网友:
你拿块屏代换一下不就好了吗,就可以确定是屏问题还是板问题啊,

网友:
我也是来学习的

网友:
没有17寸的屏了,只有一块19寸的碎屏

网友:
灯管测一下吧

网友A:
是有背光 没图像吗  屏幕亮线是什么样的 来一张照片

网友:
是屏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是有背光 没图像吗  屏幕亮线是什么样的 来一张照片

有背光,黑色背景,屏第一排像素显示白色。
下午换了电源板上5v那的电容,装回去又正常显示了,点几小时看看。
松了一口气,就算没修好,至少没弄严重,修不好也能向邻居交差了。
邻居还是我小学老师,必须滴修好(▽)

网友:
现在劣质电容太多咯,我之前有一次买的16v1500uf到货发现有一半的都是坏的

网友:
问题的描述都不专业,也不上个图片,呵呵~~
怎么讨论,哈哈~~~
我看不是电容的问题,
看这挺简单的几块电路板,但里面还的的电路理论还是挺复杂的~,
看楼主的描述,你应该的拿不下来的,别不小心把屏幕弄坏了~。
液晶显示器都没什么图纸,都是凭经验在修,要不就是换板,换来换去的,我是凭经验在修,我看你没几年的维修经验,应该你是弄不起来的~。

网友:
楼主拍几张清晰的照片,别人才能帮助你,修这玩意都靠经验的。

网友:
谢谢大家的指点,已经修好了,点了24小时才来的,就是电源板上 到驱动板5v线路最后一个电容的问题。换了就好了。实在没想通,5v一直有的嘛,怎么影响解码呐。。。

网友:
忘了拍图,一拆就拆了,下次一定记得上图

网友:
没图吗?看不到图片想象不出你说的故障

网友:
看屏的顶部与下面有没有一条白小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