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7系统开机直接进桌面,注销后有密码,有知道怎么回事的吗

楼主(2016-12-30):
简单描述一下情况;
电脑是做的win7系统,有设置密码,每次开机直接进桌面了。当logoff才输入密码,居然没有碰到这个情况,电脑是需要登陆密码的,有知道解决方法的吗,一起讨论一下,谢谢了

网友:
不是无解了吧,还以为有碰到这种情况呢,解决了必定加分!

网友(2017-02-02):
这种情况是不是你把bios里面设置了密码了?

网友:
换个系统试试

网友A:
点开“开始”-“运行”,输入"control userpasswords2"(不含引号)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“要使用本计算机,用户必须输入用户名和密码”,点确定后重启即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点开“开始”-“运行”,输入"control userpasswords2"(不含引号),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勾选“要使用本计 ...

学到了 谢谢

网友:
不客气,有什么问题的话,回帖提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