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43SD 不触发的怪问题

楼主(2016-12-30):
昨天一个客户送修,华硕 笔记本  板号K43SD  插电源,有待机3  5 V  电流0.016A  ,按开关电流变到0.018  电源指示灯亮,但不显示,等了一会电流也无反应

拆机 ,测量,,CMOS 电池电压低,更换了一个电池,结果是一样的,接电源有3  5 V   ,按开关,其他供电都不出,测量EC  和桥待机条件都正常,但是按开关的时候EC没有拉低 PM_PWRBTN# 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

然后过了一会,连待机电流都没了,就是0 了,但按开关,电流到0.001  指示灯还是亮,不显,然后放了一天,今天来看了下,正常了,能亮机了,很奇怪的问题 希望大神帮我解答下

网友:
估计还是rtc电路引起的

网友:
这个故障奇葩,说不定会返修的

网友:
华硕不好搞 ,看一下桥RTC电路吧

网友:
就检查rtc电路啊

网友:
这本修的省劲,哈哈

网友:
估计是电阻问题了,会返修吧

网友:
若有所思 这个机器很多不同问题

网友:
rtc电路 到桥的  仔细查下        acin_oc# 正常为低  没有为低 可能是电池模式

网友:
学习了,又让我学到东西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肯定返修的 都看到问题  就好了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 肯定返修的 都没
看到问题  就好了

网友:
不稳定,看是不是断线了

网友:
代换下bios芯片和cpu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牛   牛   牛.....

头像 太猛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检查下  BIOS 到 EC 的线路师傅掉线,还有 RSMRST  .AC IN OC,SUSPG 之类的,还有排阻 是不是烂掉了

网友:
EC_RST#  FORCE_OFF#  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建议楼主跑下RTC

网友:
这款我也有个!学习一下

网友:
南桥待机条件不稳定 换晶振试试

网友:
开机指示灯亮 看下3v5V转换电压出来没

网友:
应该是822排阻有问题了吧

网友:
电池偏低。百分百RTC电路有问题。    查查RTC 电路中的电容吧。

网友:
1.RTC    2.AC_IN_OC#     3.LID_SW#        4.  32.768MHZ

网友:
你这个要看ec条件了,首先是你按下按键不辣低,看看到ec是否通,lid,rsmrst,acin

网友:
应该是排阻问题啊哥儿

网友:
这种现象就是排阻问题呀

网友:
这个机器好像修过   是换南桥好的   南桥不工作   rtc电路短路

网友:
这样的问题多因电阻引起的,查RSMRST,RTCRST