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S日版有内置卡贴,请高手指点下在哪个位置

楼主(2016-12-30):
5S日版有内置卡贴,请高手指点下在哪个位置,谢谢

网友A:
看哪里有飞线啰

网友:
拆开机就可以看到有飞线了,飞出来的就是卡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看哪里有飞线啰

没有看到飞线,以前不用卡贴能用,现在又不能用,

网友:
看图中的飞线小芯片就是卡贴芯片

网友B:
发过一帖子关于内置卡贴的问题。也有PDF文件教程。你可以下载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发过一帖子关于内置卡贴的问题。也有PDF文件教程。你可以下载看看。

http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1023691-1-1.html

网友:
苹果内置卡贴 -

网友:
内置卡贴是要断掉6脚上脚。然后飞线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