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利 !!!华硕K555L 板号X555LD REV2.0 不认硬盘维修

楼主(2016-12-30):
今天我是送福利的、老板给了一个不认硬盘的华硕机子、刷BIOS OK!

X555LD REV2.0.rar

求加分

网友(2017-05-17):
实测可以解决问题

网友:
我还以为 是PCH 或者 电阻 之类的故障,刷BIOS 也哪呢过搞定,厉害

网友:
这种情况论坛上见过

网友:
会不会是BIOS没调整过来,本来BIOS没问题的呢

网友:
楼主有福利,bios就不要下载分,让大家跟着福利下呗

网友(2017-08-31):
BIOS数据损坏真会出现各种莫名其妙的故障现像,认不到硬盘,要是我肯定想不到BIOS去。

网友:
不认声卡不知道刷了可以吗 声卡小板已经换了 有时候能认到 有时不行 现在主板不亮了 烦啊 现在开机电流0.3几不显示 过一下风扇狂转 是不是BOIS 问题啊

网友:
佩服  挺厉害的 应该多加分。。。

网友:
BIOS导致不触发加电不亮  经常遇到  硬盘认不到 没遇到过    不过多谢楼主!

网友:
这个好呀,应该算是通病吧,不过我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我还以为 是PCH 或者 电阻 之类的故障,刷BIOS 也哪呢过搞定,下次要注意了。

网友:
楼主这个是有很多还是个案多的话以后就省事了

网友(2018-07-11):
华硕的这批机器   硬盘小班接口    很容易坏

网友:
有图有数据,顶

网友:
这机器没修过,但是涨知识了

网友:
刷BIOS都能解决不认硬盘的问题,是不是bios设置问题引起的

网友:
应该是那个小板引起的,不关BIOS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