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N40-30大短后引起掉电进系统卡顿

楼主(2016-12-3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机型:联想N40-3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故障:大短后引起掉电进系统卡顿
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1.机器型号与板号

2.机器原故障是大短,排除后进系统卡到没法用,换硬盘重装系统故障依旧
不知道搞哪里,只好刷个BIOS,故障解决系统操作流畅了
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3.装好机器再开机到WINDOWS界面掉电,有点无语了,拔掉电池开机正常进系统,估计是电池
这块问题,开机后再插入电池发现电量为0,然后就掉电了

4.不会要订一个电池吧,要时间要成本,先看看电路

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5.先换掉放电管和充电MOS管,管子很多换了试试不要什么成本,考虑到大短有的本子会烧掉隔保的管子
有可能我这种没彻底烧坏,于是就开工换掉

6.插上电池开机,能到系统,看看居然能充电了,故障修复。这些问题对老师傅来说都是秒杀
不值得一提,对我们小小白来说又是一点小经验

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♡♡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7.评分,评论,指证,谢谢!!!!

网友A:
由此贴最少可知两点:1.BIOS可引起进系统卡顿。2.大短后隔离管就算没击穿也可能会造成导通不良。

网友:
学习了,又学到东西了

网友B:
外接和电池同时使用掉电,首先考虑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呀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由此贴最少可知两点:1.BIOS可引起进系统卡顿。2.大短后隔离管就算没击穿也可能会造成导通不良。

这个总结我喜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外接和电池同时使用掉电,首先考虑就是隔离保护电路呀。

嗯  是的  感谢你的关注

网友:
楼主,是换掉三个保护隔离管吗?是N沟道,还是P沟道?

网友:
总结的很到位,大短路怎么还搞得bios不行了

网友:
我也是一般我也是这样直接换的

网友:
学习了,,高技术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由此贴最少可知两点:1.BIOS可引起进系统卡顿。2.大短后隔离管就算没击穿也可能会造成导通不良。

一楼点睛之笔啊

网友:
楼主也是秒了这机

网友:
联想的电脑只要公共点电路,保护隔离管子必烧

网友:
进系统卡是BIOS问题吗

网友:
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.

网友:
很有用 行不行 的试试

网友:
总结很实用的经验

网友:
是充放电电路的mos管软击穿漏电,进系统的时候电流骤变大,所以引起掉电,楼主经验很足,一般人想不到检查充放电这一块,理论强的就示波器抓掉电,会慢慢发现公共点问题的,

网友:
挺仔细的不错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