索尼mbx-249,掉电,刚进pe或者ghost一半系统掉电

楼主(2016-12-30):
索尼mbx-249,掉电,每次都 是刚进pe或者ghost一半系统掉电,温度不高,原厂的合成的BIOS都刷了。65的桥换过了,显卡也做过了,CPU和内存也换过了。硬盘也换过。没外设也掉,掉电后可以触发 ,求大神指教。在线等

真正的MBX-249 网上的不对(1).rar

网友A:
有nec大电容么 有j就弄他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有nec大电容么 有j就弄他

没有NEC大电容

网友:
你确定你的修好了?

网友:
我有这个板子

网友:
是不是温控的问题

网友(2019-03-21):
是不是温控的问题 查了没00000000000000000000000

网友:
有没有刷BIOS 试试

网友:
这个问题 就我知道 修了10多个了  非常简单

网友:
说出来听听呀,不要只说一半。他发帖就是为啦修好。

网友:
换win8系统,有跳线切换跳线

网友:
只能慢慢查了 不好修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