戴尔5355,板号LA-9103p,REV:1.0,没待机求助

楼主(2016-12-30):
待机芯片是51225, 故障是没有3,5v
12脚VIN:19v
1脚,6脚,cs1,cs2:0.8V
3脚和13脚的线性电压也正常;
en1和en2:3.3V,
芯片换过,上管拆掉打波有5V瞬间工作波形,滤波电容换过,实在不知道搞哪里了,求助大神

网友A:
排除IC  后级    反馈

网友:
学习中0000

爱问 -10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排除IC  后级    反馈

反馈电阻我量了正常,35v电感打值正常,芯片换过,后级断开也是一样

网友A:
举个例子 比如 PC210等等 还要判断MOS的软击穿

网友:
后级短路了吧

网友B:
有瞬间波形证明芯片没问题,查查后级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举个例子 比如 PC210等等 还要判断MOS的软击穿

mos管我换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有瞬间波形证明芯片没问题,查查后级吧

后级我烧鸡,没烧出有短路啊,不过刚发现5v电感拆掉之后有2v的电压,但是5v的反馈电阻阻值正常

网友:
反馈,升压

网友:
我觉得 你只要是把条件都查下,电压都正常是可以出来电压的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