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5QL SE REV 1.01G

楼主(2016-12-30):
P5QL SE REV 1.01G   上CPU掉电,可再触发,,不上CPU下管G极有电压,,芯片保护,,这主芯片和驱芯片都很奇葩手上没有这种芯片,不知道是不是供电芯片坏了,

网友A:
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换个CPU电源管理芯片试试吧。

没找到一样的芯片,一脚踢进垃圾筒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没找到一样的芯片,一脚踢进垃圾筒了

好吧,这也是种解决方式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好吧,这也是种解决方式

这是必杀技,,不通是从845杀到h100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这是必杀技,,不通是从845杀到h100

而且永远传承下去,无论板卡还是芯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而且永远传承下去,无论板卡还是芯片。

这招修飞机大炮,都管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