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关于已修复华硕et2010ag一体机奇葩故障问题讨论 请耐心看完

楼主(2016-12-30):
机器:华硕et2010ag一体机 amd芯片组
故障:开机不显示 电流2.10-1.45 不动  有一次 跳变
解决:上电后怀疑显卡或者北桥,就报个价打发客户走了。 拆机先用风枪预热下北桥没用, 再预热显卡没用  ,我去 纳闷了  无奈。。。。上诊断卡跑72 , 网上一搜有说跑72拔掉硬盘线可以。拔掉后没用 ,不过电流发生了变化 000-1.04不动。再查跑72 是内置配置信息错误,  我想刷个bios吧。 刷后 还是不行 , 这就纳闷了, 想了半天 ,突然我想1.04不动也可能是不过内存啊 ,抱着侥幸心理 没想到电流刷刷 上去了 我去 内存坏了? 换回原机的内存居然也能亮机了《之前插拔了内存不会是内存松了》。虽然现在机器好了 我还是纳闷啊  这到底为什么 大神们 能分析下吗? 会不会用不长啊?

网友:
大神们都再忙  自己顶下

网友A:
呵呵,内存,绕一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呵呵,内存,绕一圈

呵呵 你压根你没仔细看

网友:
就这样沉了

网友:
估计你刷的BIOS不对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