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450c 不充电 不认电池

楼主(2016-12-30):
E450c    不充电    不认电池     芯片BQ24780换了     pr90也断了    电池换了     充放管也换都不行    大师们怎么破         这款机是不是有这个通病

网友:
如果提示未接入电池,那说明电池都没有检测到,应该先看看电池接入信号有没有问题,看看I2C总线上有没有双闪波形,先换块电池看看,不行应该检查EC

网友:
好东西,顶一个

资安通 -2

网友:
前几天遇到个东芝的,,就是看群里说的充电芯片受控于EC,就发一套芯片,,结果只是去充电芯片的12v电压那的电阻坏了

网友(2018-09-14):
换个电池试下吧,E450电池坏的多

网友:
不认电池 不充电,测一下I2C总线吧

网友:
查查I2C  总线  从充电芯片到EC的线路断没断线 上拉电阻坏没坏

网友:
是进过水的吗

网友:
是不是EC的问题啊,我遇见过换了EC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