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4010缺电压像是通病

楼主(2016-12-30):
电流0.45左右,显卡没有供电,各种方法试过,最后找到u4虚焊[

网友:
花很多时间

网友:
你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你的板子是<N4110>的  !

网友:
小小菜鸟, + 2 双击666+关注!

网友A:
楼主,说清楚点啊,请问U4是什么元器件?

H55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,说清楚点啊,请问U4是什么元器件?

网友:
加焊好的建议换

网友B:
这机器这块就是通病,遇到好多例了

网友:
对于小白菜来说,你还是说说u4是干什么的吧

网友:
大与门虚了,过不了内存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机器这块就是通病,遇到好多例了

遇到好多了又没加你发帖子  别人发帖子你就喷!

网友:
好心人需要鼓励  不过  貌似你有点闲得无聊的意思  这是下班没事干了是吗

网友:
导致不过内存,,内存没复位

网友:
好帖。。。。虽然我还没有遇到

网友:
这个好像是门电路

网友:
与门虚焊了,是看帖找到的还是楼主自己查到的啊,这个问题不好查

网友:
貌似是通病啊

网友:
这个确实是通病

网友:
U4是个与门芯片,产生DRAMPEOK信号给CPU,告诉CPU内存模块供电准备好了。

网友:
这个通病还没法注意过。下次会留心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