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88V 板号:F83VF REV:2.0 维修

楼主(2016-12-30):
   这个机接可调电源19V,自动上电,电流0.008A-0.2几A-0.43A停住,(插电瞬间5V电压正常)此时测PWM5V只有1.8V; 测RT8206A的14脚5V开启电压只有0.4V,追查开启发现5VO_ENL接D9100正向,FORCE_OFF接D9100反向,测量FORCE_OFF没电压;于是把D9100拆了,在通电,自动上电到0.2几A电流,测量PWM5V正常产生,独显电压后的一个+1.8V0电压未产生,此电压由RT8202A产生,测15脚开启只有0.7V;这个开启由VGA_PWRGD产生,由+3VS经电阻上拉,;+3VS由+3VO经Q9105转换而来,+3VO有3.3V,Q9105的2脚控制无电压; 2脚电压是由+12VSUS经Q9107转换成的+12VS来控制; 测量Q9107,发现3脚13V左右,2脚3.3V,但4脚无电压,6脚也为13V左右,判断应该是此管坏了,到另一块华硕找来此5脚芯片换上, 上电跑到了1.2几A的电流,接屏1.4几A ,亮机;我把开头的D9100装上,待机0.007A,上电一样OK.

网友:
那个管子的导通不是看的很明白00

网友A:
rt820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

网友B:
楼主,能具体分析下Q9107的工作流程吗?

网友:
有图纸就好,不然就头疼了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rt820那个芯片是什么芯片

RT8202A是+1.8V0供电芯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能具体分析下Q9107的工作流程吗?

3脚高,使6脚与1脚导通(NPN三极管)拉低6脚,5脚管内部分压,使上面的PNP三极管B极低于C极,使得C极与E极导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3脚高,使6脚与1脚导通(NPN三极管)拉低6脚,5脚管内部分压,使上面的PNP三极管B极低于C极,使得C极与E ...

使得3脚与4脚导通

网友:
电路分析都是怎么学的,求指点

网友:
厉害。。谢谢分享。。思路真清晰啊

网友:
楼主基本功扎实 分析的很到位

网友:
这个主板出故障的还很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RT8202A是+1.8V0供电芯片

内存的还是CPU的?

网友:
是+1.8VS的供电芯片,给显卡供电

网友:
没有图纸很难搞呀

网友:
asus 的没图纸 真坑

网友:
这个管子在维修中经遇到坏的,华硕的老机器特别多,双三极管,一个NPN一个PNP,还只有华硕料板上好找,其它板上少见

网友:
有图纸修版就是快

网友:
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