施乐3200mfp

楼主(2016-12-30):
施乐3200mfp的奇怪问题,定影也检查了,没发现破损,也清洗了
加热的稳定也够,字不掉
但是,正常字体移动了位置,淡淡的忧伤
请大师傅指点

网友:
先换个硒鼓试试

网友A:
这是鼓静电没有消掉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是鼓静电没有消掉。。。

仁兄,请问如何削除呢,硒鼓我也拆解,认真安装检查了,我手上也没这样的硒鼓,购买的,还没发到,请你指点一下

网友B:
打印时候断电,看看鼓上重影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打印时候断电,看看鼓上重影不

没有,是硒鼓的问题,换硒鼓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