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700花屏简单维修!

楼主(2016-12-30):
接到的时候发现花屏有6个屏幕,(外接也是一样,而且不死机。能进系统!)报价留机。

心里大概知道是显存的问题,但有8个显存,就是不确定那个是坏的,比较纠结!
有散热那边的显存一般很少坏,不过还是人品好。然后就摸另外一面(4个一起摸,发现有一个比较热手。)然后。。。。就修好了!

没什么技术含量,就是为了点下载分。。。。

网友A:
显存坏还能摸出来,都一次听说啊,给你加分了!!!!

网友B:
楼主,请问,你是拆掉一个显存,然后直接上机,这样是不是也能点亮机器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楼主,请问,你是拆掉一个显存,然后直接上机,这样是不是也能点亮机器?

肯定要换一个上去,才敢开机!料板拆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存坏还能摸出来,都一次听说啊,给你加分了!!!!

这个可以的,其他也没试过!比其他的会热一些的!

网友C:
我就摸过的,那颗最烫就换那颗,一般一换就好

网友D:
分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分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吗?

不一定的,也可能是GPU的问题!

网友:
这个可以说是显存的通病现象吗?

网友E:
楼主,你是换了一个新拆机显存上去吗?

网友:
6个屏幕什么样  没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,你是换了一个新拆机显存上去吗?

料板上很多,找一样的就可以了!

网友:
就是发热那个坏了是把?

网友F:
确定是显存问题吗,不会捎带加焊显卡了吧

网友G:
   排除法  没换显卡  ?

网友:
楼主  分屏就是显存有问题吗?

网友H:
6个屏幕  怎么不先怀疑GPU  楼主讲解下呗!

网友:
谢谢 下次记住了

网友I:
六分屏,要是我可能会误判显卡虚焊,曾遇过华硕的6分屏,加焊显卡好了的

网友:
散热那边的显存一般很少坏

网友:
这个可以  我有个hp1000的机子4个屏 我也去试试

网友:
神奇的修机方法

网友:
显存修的不少

网友J:
这个机器显存坏的多吗

网友:
要是我可能会误判显卡虚焊

网友:
东芝的显存比显卡还容易坏

网友K:
屏幕也会I出现这种情况,上次遇到个联想的老机器。出现4块屏幕

网友:
我 一般先搞显卡

网友:
       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,一发不

网友:
运气可以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确定是显存问题吗,不会捎带加焊显卡了吧

你觉得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6个屏幕  怎么不先怀疑GPU  楼主讲解下呗!

如果是GPU 一般都是进系统会死机的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这个机器显存坏的多吗

感觉比其他的牌子的多吧!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屏幕也会I出现这种情况,上次遇到个联想的老机器。出现4块屏幕

外接也是这样!

网友:
加焊显卡如果不行,估计就会换显卡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六分屏,要是我可能会误判显卡虚焊,曾遇过华硕的6分屏,加焊显卡好了的

是不是老款的华硕,显卡门那种!

网友:
这种故障以前见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现在也有花屏的 也是八个显存  不知道如何是好

摸一下,试试人品!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这个都能摸出来 LZ敢不敢再厉害点

几个一起摸,就能对比!

网友N:
引用 网友O:
估计是太大的原因!

温度大概多少呢.我都没吹过.看来明天找个资板试试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N:
温度大概多少呢.我都没吹过.看来明天找个资板试试先

拆显存 我一般是350-360左右
安泰信的风枪!

网友:
楼住好技术,谢谢分享

网友P:
显存坏还能开机  厉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P:
显存坏还能开机  厉害了

现在看到过了吧!

网友:
六个屏幕 不是显卡的事么  显存也会引起啊

网友Q:
给你加分了哦··我觉得是显卡虚汗了·

网友R:
6个屏莫不一定都是显存引起的吧,记得修过联想的也6个屏莫加焊显卡好了

网友S:
哈哈哈,楼主这钱是摸到手的

网友:
这个 判断 也是可以啊

网友:
热是换新的吧

网友:
显存也能莫  头一次听说  有学习了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R:
6个屏莫不一定都是显存引起的吧,记得修过联想的也6个屏莫加焊显卡好了

以前的老机器比较多GPU 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Q:
给你加分了哦··我觉得是显卡虚汗了·

有特殊情况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S:
哈哈哈,楼主这钱是摸到手的

260 还好人品好!

网友:
用手摸显存温度高的就是有问题

网友:
厉害,现存能摸出来,少有。

网友T:
这是通病吗,楼主一看就知道是显存

网友:
有发热的。好确定毛病

网友:
我前几天也修到过一个这种问题

网友U:
6个屏 应该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为什么没怀疑显卡呢

网友:
显卡还是显存不是很好判断吧

网友V:
以后遇见分屏的机器可以不用直接加焊显卡了,显存也得看看了

网友:
显存坏,比较少见。

网友:
不错不错,显存坏一般就是靠近风扇的

网友W:
好奇怪。怎么判断的。。 不是先考虑芯片本身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T:
这是通病吗,楼主一看就知道是显存

接触多了,你就知道了!

网友:
引用 网友U:
6个屏 应该是显卡问题

如果是以前的显卡门肯定直接干显卡!

网友:
引用 网友V:
以后遇见分屏的机器可以不用直接加焊显卡了,显存也得看看了

不显存坏的可能性很少,目前遇见的就是东芝的多!

网友:
引用 网友W:
好奇怪。怎么判断的。。 不是先考虑芯片本身吗

考虑过显卡,不过进了系统不死机就考虑显存了!

网友X:
是加焊的还是直接换的 如果是焊的等着返修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X:
是加焊的还是直接换的 如果是焊的等着返修吧

试过加焊不行,直接换!

网友:
#在这里快速回复#双击666+关注!

网友:
修了也用不住,这机子轴那块容易坏,花屏都是轴那块出问题了,开合盖把板子掰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我就摸过的,那颗最烫就换那颗,一般一换就好

故障不一定都是短路,短路造成的倒是可以摸出来

网友:
显存坏了导致出现六个屏幕

网友:
班号是TE4吗?可以上传一个ECBIOS吗?

网友:
这个可以说是显存的通病现象

网友:
呵,历害,这个还可以摸得出来的呀,我们前不久修了一台华硕的也是花屏,一个一个显存换,换了第三个才好的。还是经验非富快呀。

网友:
这个判断也太准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排除法  没换显卡  ?

显卡没换,也没加焊!

网友:
这个显存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测试出来吗??请教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分屏一般都是显存的问题吗?

这不一定的!

网友Y:
显存从料板上拆怎么判断一样不一样 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Y:
显存从料板上拆怎么判断一样不一样 ??

看型号啊,型号一样就可以换!

网友Z:
东芝坏显存坏的多吗?
诚微科技
相对多一些吧
详情

网友:
引用 网友Z:
东芝坏显存坏的多吗?
相对多一些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