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P8H61-MLX REV. 1.01 和 华硕P8H61-MLX PLUS REV.1.01 通用

楼主(2016-12-30):
华硕P8H61-MLX  REV. 1.01 和 华硕P8H61-MLX  PLUS REV.1.01 通用

华硕P8H61-MLX REV. 1.01 和 华硕P8H61-MLX PLUS REV.1.01 通用.rar

网友(2017-07-18):
刷了,不显示,不上内存滴滴滴,上内存没有反应,不知道是不是我板问题

网友(2018-01-31):
不显示,不上内存滴滴滴,上内存没有反应。出cpu供电,不出核显供电。

网友(2018-04-07):
客户拿主机来说重装系统,加电开机键盘亮一下就灭,无法选引导启动,断电复位BIOS,再开机屏幕出现F1键盘还是用不了,最后下了楼主的BIOS,刷好了,感谢楼主

网友(2018-09-21):
好用的。支持22MM的cpu的

网友(2019-06-03):
我的主板开机掉电 不知道是不是BIOS 的 事  刷刷看  看看会不会好,

网友(2019-10-10):
我的板不上内存开机报警,上了内存没显示没声音

网友:
下载试试好用回来评论

网友(2020-10-11):
感谢楼主,正需要呢

网友(2020-11-11):
p8h61-mlx rv1.01已验证,亮机

网友(2021-11-06):
SHISHIshishis试试看 好用的话回来回复

网友:
电脑突然不开机,用winhex查看原机bios很多都是ff,官网下的不开机,再试试这个

网友:
已刷,试机正常点亮

网友(2022-06-17):
我的板子不出集显,刷官网的BIOS用独显可以显示。刷你这个开机一直重启。

网友(2023-06-08):
这是主板BIOS吗

网友:
是通用BIOS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