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用LED灯条驱动板

楼主(2016-12-30):
想问下  这个芯片怎么短接能一通电就亮,或者这个驱动板 只接12V 就能点亮灯条,怎么做。

网友:
供电接入那里应该有引脚定义的吧,,把vin和en接一起

网友:
以大电容那个位置为第一脚的话,把二三两脚接12v,五或六接地,就可以了,,

网友:
中间那两脚之一,可以试着接高电平,,,,

网友:
你在四脚上接一个高电平,或是你在一脚和四脚上接一个47K的电阻

网友:
最简单的方法是VIN到地之间,用电阻分压到开启脚,电压大约是3.3伏就行。

网友:
直接 供电  接入  试试

网友:
和你正常改高压一样  接3根线就完事

网友:
你那接口6针,,,按照(大电容那边是左)左到右就是 vcc  vcc o/f  adj  gnd gnd               想通电直接亮很容易,把o/f 和vcc直接焊接以来就行了,,,用VCC
的电压来做开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