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N550JV 2.0 板上小件坏,不知是什么东东有图指示,

楼主(2016-12-30):
红头指的物件

网友:
找到点位图,查了一下,是给声卡功放电路LM48901提供工作时钟的发生器,标有BDXX ,从没见过,这种器件,估计是有源晶体,为功放IC指供时钟的,大家集思广议,给个意见或器件的具体型号

网友:
再传个清晰的点位图

网友:
修ASUS,如同读开书,只有点位没图纸,晕

网友:
查了一下,相关的有源时钟的介绍,找了器件的脚位定义,有点类似,大家给个意见

网友:
看不懂点位。

网友:
献上点位图及查看器

ASUS N550JV 2.0点位图及查看器.rar

网友A:
烧了吗?这种件就难找了

网友:
大家有此板的料板,也可拆下此IC机卖给我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烧了吗?这种件就难找了

高热,短路了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种板子

网友:
PCB   右边的图不是有对应的型号吗

网友:
遇到过sony单电相机 就是这个东西  是有源晶振的 具体频率要查的 我换的是求助万能的X宝

网友:
实在看不清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

网友:
新型器件,资料少,是件头痛的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