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b75m-a rev 1.00

楼主(2016-12-30):
华硕b75m-a rev 1.00   挡55或者挡62,,大神有绝招吗

网友A:
像是档内存,LZ可以插喇叭听上不上内存有无报警来判断。然后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

网友B:
绝招指定没有,只能一点一点查下去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像是档内存,LZ可以插喇叭听上不上内存有无报警来判断。然后刷BIOS 查内存工作条件

内存俩总线到桥正常,,,不报警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绝招指定没有,只能一点一点查下去了

两条总线到桥,SPD  ,都正常,不短道接下来查什么了,郁闷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两条总线到桥,SPD  ,都正常,不短道接下来查什么了,郁闷

在DDR3阻值卡打值,看有有没有无穷大的。没有的话可能还是BIOS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DDR3阻值卡打值,看有有没有无穷大的。没有的话可能还是BIOS问题

打地址还是数据

网友A:
地址 数据线都要打,你那个是插一条内存条还是两条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地址 数据线都要打,你那个是插一条内存条还是两条

两条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在DDR3阻值卡打值,看有有没有无穷大的。没有的话可能还是BIOS问题

地址线和数据好像有些是对地的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两条的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扒掉一条,看会不会亮,我手上也有快板,插两条不亮,扒掉一条就亮了,有些是内存槽有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扒掉一条,看会不会亮,我手上也有快板,插两条不亮,扒掉一条就亮了,有些是内存槽有问题

我试机只插一条,,不过挡62按道理是内存这部份或BIO的问题

网友A:
修好了吗,是什么问题?我也很好奇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修好了吗,是什么问题?我也很好奇

修不好,,,又碰到个H61挡78的,,台板真操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修不好,,,又碰到个H61挡78的,,台板真操蛋

只能一步一步往下查,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一遍,正常的话只能听喇叭看是不是档内存还是其他外设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只能一步一步往下查,供电时钟复位都测一遍,正常的话只能听喇叭看是不是档内存还是其他外设

不上内存报警,上内存不报挡78   我碰到好几个这种板一直都搞不好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不上内存报警,上内存不报挡78   我碰到好几个这种板一直都搞不好

还是要刷BIOS,去华硕官网下最新的BIOS,分离好刷进去,刷刷更健康嘛。。。。我师傅说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还是要刷BIOS,去华硕官网下最新的BIOS,分离好刷进去,刷刷更健康嘛。。。。我师傅说的

不懂得分离绝招,,有教程吗

网友A:
用WINHEX去掉头800就好了,我也说不清......百度一下CAP格式转BIN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用WINHEX去掉头800就好了,我也说不清......百度一下CAP格式转BIN

多谢大神指导,这就去看看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多谢大神指导,这就去看看

要和备份BIOS比较,是一样的,第一行FF FF......第二行5A A5....,而且一样大,才是分离成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要和备份BIOS比较,是一样的,第一行FF FF......第二行5A A5....,而且一样大,才是分离成功

多谢分享,,今天好好学学分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