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 Y330 07242-2M修复记录

楼主(2016-12-30):
联想 Y330 07242-2M修复记录
客户送修来一张以前没修好的板,
缺显卡216-0707011 ,掉了4个点
补点前,扫了一遍整板电源部分,没有短路,直接就BGA显卡。
上电到0.7A不动了,SMB无动作,LPC也没有,PCIFREME#只有1个下拉。
测显卡PCIE电容阻值也无异常,没有去查ADS#,直接打HOST BUS,发现有1个无穷大,拆PM45.
BGA四周都有掉点,但只有3个要补
BGA,加电SMB出来了,上内存,电流一路跳变到1.2A左右,外接显示正常,愉快装机。
结果白屏,哎!
测试LCDVDD 3.3V正常,没有偏低。EDID波形也正常,测试LVDS阻值正常,信号却没有动静。
找来路发现信号不是直接来至显卡,而是通过U105这个选择输出的。

直接打显卡输出信号部分,LVDS有连续波形,拆掉U105(手上没有这个IC)直接显卡和接口端飞线。加电显示正常。

网友A:
楼主高人,这板子在我们这就直接换了

网友B:
HOST BUS  楼主这是什么信号   干嘛用的能讲下吗

网友C:
现在都很少修到这么老的板子了吧,很好奇显卡和端口怎么飞线的,怎么不传个图呢

网友:
能修笔记本主板的人,我都很佩服

网友:
这个修得不错 ,收藏了

网友:
真是高手,佩服

网友:
这个维修过程挺艰辛的

网友:
多重故障,真正考验技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现在都很少修到这么老的板子了吧,很好奇显卡和端口怎么飞线的,怎么不传个图呢

看这个图纸,你就明白了。我没说清楚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HOST BUS  楼主这是什么信号   干嘛用的能讲下吗

就是前端总线FSB,CPU和北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高人,这板子在我们这就直接换了

客户自己网购了2片这板,回来使用不久都出问题,郁闷到不行。固执的认为还是自己原来的板好,所以找我给修复。维修价格也就买片这板的价格。
网购2片板的问题也不麻烦,一片待机偶尔偏高到0.08A,一片屏暗

网友:
楼主厉害,这样也能修好

网友E:
太牛了,但是这个芯片看起来是集显跟独显切换的,这样直连不会有时不显示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太牛了,但是这个芯片看起来是集显跟独显切换的,这样直连不会有时不显示吗?

这板有双显卡(装GM45设计),此板是PM45.
所以在电路上使用可切换的复路选择IC
主板只有独显时,芯片9脚被高电平选中独显输出。
双显卡时,由9脚控制,集显是低电平
飞线就是跳过这个设计,直接把显卡输出引到屏线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就是前端总线FSB,CPU和北桥

就是DMI总线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