台式电脑电源很吵

楼主(2016-12-30):
已检查不是电源风扇吵,电源内是甚么零件会发出声音?请指点谢

网友:
CPU风扇,硬盘 。

网友A:
拆开看看呗,普通电源没什么修的

网友B:
吵声肯定是电源发出来的

网友C:
你拆开看看不就完了吗,有问的时间早就知道是什么发出来的了

网友D:
一般都是风扇响。如果风扇没声音电源确实响,那就是电感了。电感要是发出声音,那电源就有问题了。

网友E:
是不是变压器的滋滋声?

网友F:
应该是变压器发出的............

网友G:
把风扇停了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啸叫声。

网友H:
电源内除了风扇,还有变压器,会吱吱叫

网友I:
拆开看看里面电容有鼓的吗?

网友J:
电脑电源长时间使用会造成很多元器件老化,建义先把里的电容全换下

网友K:
变压器或电容发出来的,,,

网友:
都有可能吧 不好说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开看看呗,普通电源没什么修的

电源 也很复杂的 感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吵声肯定是电源发出来的

还有CPU风扇 显卡风扇呢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拆开看看不就完了吗,有问的时间早就知道是什么发出来的了

楼主 是想 看看电源 做工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一般都是风扇响。如果风扇没声音电源确实响,那就是电感了。电感要是发出声音,那电源就有问题了。

估计 都这些原因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是不是变压器的滋滋声?

这个 一般时候的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应该是变压器发出的............

拿电源 就不能用了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电源内除了风扇,还有变压器,会吱吱叫

变压器 一般少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把风扇停了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啸叫声。

这个方法好 可以逐一停止 CPU风扇 显卡风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拆开看看里面电容有鼓的吗?

对了 电容鼓 也会引起吱吱响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电脑电源长时间使用会造成很多元器件老化,建义先把里的电容全换下

楼主 没说修的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变压器或电容发出来的,,,

这个 得楼主测试 才有结果呢

网友:
应是电源有滋滋声,不知内里甚么零件发出来,
通常开机时会有,但过了约二十分,电源就清静了,
有时开机电源又没滋滋声,真奇怪。

网友L:
变压器工作在不合理的情况下会产生高频啸叫声,电容出问题有嗤嗤声或嘶嘶声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变压器工作在不合理的情况下会产生高频啸叫声,电容出问题有嗤嗤声或嘶嘶声

工作频率改变了变压器就会啸叫,多数是旁边的小电容或元件有问题,另外的一种是负载过大时也会产生怪叫声

网友:
怎么确定的是电源响声?怎么确定的不是风扇?

网友:
我的主机也很吵